楼主(2009-05-12):
我单位要新装一台稀油站,稀油站的温度表和压力表的超范围控制输出接点要接到50米外中控室的电控箱上,请问各位大侠,控制线的长度有没有什么要求?最长能达到多长?

网友A:
你买的设备说明书上有。

网友B:
控制线没有限制 但是信号线有限制!

网友C:
50M不算远,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信号线太长,信号会有衰减

楼主:
谢谢各位,那信号线多长为宜啊?

网友E:
50M问题不大

网友F:
信号线如果是电流信号,远一点无所谓,如果是电压信号,会有电压损耗。

网友G:
温度检测元件工业上常用的有热电偶和热电阻,你这个稀油站一般用热电阻。
热电阻的输出一般用3线,其实热电阻本身是2线的,随便一根线的根上再接一根就是三线了。千万要注意的是这三根线必须用一样的(如都用0.5或者都用1.5),这样就是1、200米都没问题。多出的那根线的用途就是抵消线路电阻的。
但我们基本不会这么用。而是用智能端子箱,里面装上采集模块。如你这个可能是热电阻,我们就接到热电阻采集器上,那个端子箱的输出是485(MODBUS),可以远传,而且一根485可以传送很多的模拟信号(我们最多136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信号线如果是电流信号,远一点无所谓,如果是电压信号,会有电压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