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请教关于绕线型高压电动机的维护与保养,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厂也有2台绕线式高压电机 一台500KW一台1250KW的
维护方面 主要就是滑环 炭刷 和轴承的加油吧
谁有好的经验,俺也请教!

楼主:
我厂的高压电机是1800kw的,最近滑环部分有些震动的厉害,不知有没有关于高压电机的保养与维护方面的书籍。

网友B:
这类绕线高压电机出厂时都有随机资料,根据时间使用情况,参考产品说明书对电机进行日常维护和周期性保养。

网友C:
我们的是280KW的,一般每月维护一次,主要是除尘,碳刷,再就是紧固及其启动柜的维护

网友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绕线式高压电机的故障率进行统计以及每次故障之后做良好的记录,如果这些都做的很好的话,就不怕出故障的时候束手无策了,而且根据它的特点,制定一个好的维护计划,故障率就会大大降低了。

网友E(2009-06-13):
主要做好除尘和清理碳粉等…………可查看高压电机随机资料,那是比较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