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我在学习PLC 看了好多书了,怎么还没摸清楚它的输入输出的对应关系,怎么接线,有哪位高手说说,怎么输入输出,他们有怎样的对应关系。
如果没关系的话,打个比方如果输入继电器是I0.0。他在模块接线把它接到0.3这个输入点上。I0.0闭合得信号是Q0.0运行的必要条件,现在就是Q0.0这个输出继电器接在哪个输出端子上(比如CPU226 他有16个输出端,现在I0.0闭合了,得信号了。我想他应该只有1个输出端子是有信号的吧)  疑惑了很久 越想越想不通  有师傅指点指点吗? 麻烦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没搞明白楼主的意思,不过输入和输出硬件上是没有关系的,主要看你程序中的关系,具体接上看硬件手册,这没有什么困惑的。

网友B:
不懂楼主说什么

网友C:
最初的问题没弄清
建议学习手册 一步一步来

网友D:
Q0.0就对应第一个输出点;
I0.0对应第一个输入点;
I0.3对应第四个输入点;
这些是没办法更改的;

网友E:
输入和输出硬件上没有关系,而是软件上的关系,看来你从来没有从事过PLC方面的经验吧。

楼主:
现在明白了,谢谢各位师傅。  的确没这方面的经验啊, 我在学校学机械的,刚毕业,毕竟年轻想多学点东西。看到我们很多设备的控制是用PLC的 ,后来买了基本书在琢磨,毕竟基础底子不行,所以很多师傅们觉得浅显的东西,我也觉得要思考一阵。   还是有很多东西要想各位师傅学习啊!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开始已经说了把I0.0的信号移接到I0.3上面了后面怎么又说 “现在I0.0闭合了”难道你又另接一个开关信号在I0.0上了?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啊,我讲的俗点:比如I0.0上面原来接的是一个启动按钮,此时的控制是 按下接在I0.0上的启动按钮时 Q0.0有输出,现在楼主要把接在I0.0上的启动按钮改接到I0.3上面然后想知道再按下该按钮时是什么现象对吧?假如真是如此那PLC是没有一个输出的,不论你按N次。楼主要知道一点就是 I0.0  I0.3  I0...  它只属于PLC对应输入口, PLC也只能检测到输入口的状况,他不会知道你原来接在I0.0上的按钮现在被你接到I0.3上面的了,也不能说这个按钮开始是接在I0.0上面的以后不论接到其他什么地方它还都是I0.0了 它只是一个开关信号,你把它接到I0.3它就给I0.3提供一个信号,把它接到I0.5 它就为I0.5提供信号, 是这个意思楼主明白不?

楼主:
真的很详细啊! 谢谢您。通过你指点,清楚多了!

网友G:
Q0.0就对应第一个输出点,I0.0对应第一个输入点.I0.0闭合哪个输出点闭合要看程序

网友H:
输入与输出的接线是不相关的,两个回路,中间是光电隔离的

网友I:
输入和输出的唯一的关系,一个是PLC程序的输入信号,一个是PLC程序的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