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配电室开关底下并联2跟电缆共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和电表可以吗?这样会不会有人偷电啊

网友A:
开关底下并联两根电缆,什么意思

网友B:
没问题啊!
如果是一根走了互感器和电表而并联的没走那就是偷电了

网友C:
很有可能会有人偷电.

网友D:
不是很懂,感觉应该两根都要用单独的互感器吧

网友E:
没关系,只要接线正确,安装在可加封的计量箱中.

网友F:
应该是合闸指示灯的电源吧

网友G:
没看懂
应该是谁用谁的啊

网友H:
可以共用一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I:
可以, 只要是同一相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