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问题

楼主(2009-05-13):
我昨天恢复电脑系统,软件从新安装,其他的都没问题,可三菱GX-C V8。25软件安装好后,打不开旧程序,装了好几遍都是一样,新建工程,显示这样。
这种情况从没遇到过,大家帮我分析是什么原因!谢了!

网友A:
你先卸载后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B:
英語界面能看得懂的話,安裝英語版的幾可以了,如:8.78G版本。

英語不OK的話,恐怕中文版與您的操作系統有些不適應。

或許您可以嘗試安裝高一點版本的中文版,如8.52版本。

一般此類問題重做操作系統可以解決。

网友C:
软件与电脑系统有冲突;
换个版本试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我上午把电脑系统从装了,是系统与软件有冲突。

网友D:
那个大哥有三菱GX软件可以给我一份吗?网站上下的用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大哥有三菱GX软件可以给我一份吗?网站上下的用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三菱官方网站不是开放了GX Developer V8.52中文版的下载了吗?

用不了或许是您的PC的系统问题。

网友E:
有想要GX软件加我的Q我发给你们!403493468

网友F:
重装系统应该就会没事了,或者重装另一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