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一、变频恒压供水系统的构成及原理
变频恒压供水控制系统通过测到的管网压力,经变频器的内置PID调节器运算后,调节输出频率,实现管网的恒压供水。变频器的频率超限信号(一般可作为管网压力极限信号)可适时通知PLC进行变频泵逻辑切换。为防止水锤现象的产生,泵的启停将联动其出口阀门。
系统工作原理间图如下所示。假设整个系统由四台水泵,一台变频器,一台PLC和一个压力变送器及若干辅助部件构成。各部分功能如下:安装于供水管道上的压力变送器将管网压力转换成1—5伏的电信号;变频调速器用于调节水泵转速以调节流量;PLC用于逻辑切换。
此外,上述系统还配备了外围辅助电路,以保障自动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可通过人工调节方式维持系统运行,保证连续生产。
二、设备选型说明
变频恒压供水系统主要由变频控制柜、压力传感器、水泵等组成。变频控制柜由断路器、变频器、接触器、中间继电器、PLC等组成。
1. 供水系统选用原则
(1)蓄水池容量应大于每小时最大供水量。
(2)水泵扬程应大于实际供水高度。
(3)水泵流量总和应大于实际最大供水量。
(4)变频控制柜选型:
用户可根据供水量和供水高度确定水泵型号及台数,然后对控制柜进行选型。

2. 变频器

根据工艺要求,建议配用ABB ACS600系列变频器。ACS 600系列变频器是ABB公司采用直接转矩控制(DTC)技术,结合诸多先进的生产制造工艺推出的高性能变频器。它具有很宽的功率范围,优良的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特性,完整的保护功能以及灵活的编程能力,较高的可靠性和较小的体积。
主要技术数据:

•功率范围:2.2-3000kW

•电源电压:380/400/415/440/460/480/500VAC 3相±10%;

•电源频率:48-63Hz

•控制连接:2个可编程的模拟输入(AI);1个可编程的模拟输出(AO);5个可编程的数字输入(DI);2个可编程的数字输出(DO)。

•连续负载能力:150% In,每10分钟允许1分钟

•串行通讯能力:标准的RS—485接口可使变频器方便地与计算机连接。

•保护特性:过流保护、I2t、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热保护、短路保护、接地保护、欠压缓冲、电机欠/过载保护、堵转保护、串行通讯故障保护、AI信号丢失保护等。
外型结构紧凑,安装方便。产品经过多种电气安全规范认证,符合GE、UL及质量认证体系ISO9001和ISO4001等。
ABB变频器独特的直接转矩控制(DTC)功能是目前最佳的电机控制方式,它可以对所有交流电机的核心变量进行直接控制,无需速度反馈就可以实现电机速度和转矩的精确控制。
ACS600变频器内置PID、PFC、预磁通等八种应用宏,只需选择需要的应用宏,相应的所有参数都自动设置,输入输出端子也将自动配置,这些预设的应用宏配置大大节约了调试时间,减少出错。

3. 可编程序控制器
PLC建议采用西门子S7-200型。SIMATIC S7-200 可编程序控制器是模块化中小型PLC系统,能满足中等性能要求的应用;大范围的各种功能模块可以非常好的满足和适应自动控制任务,各种单独的模块之泛组合以用于扩展;简单实用的分散式结构和多界面网络能力,使得应用十分灵活;方便用户和简易的无风扇设计;当控制任务增加时,可以自由扩展;大范围的集成功能使得它的功能非常强劲。
多种的性能递增的CPU和丰富的且带有许多方便功能的I/O扩展模块,使用户可以完全根据实际应用选择合适的模块。当任务规模扩大,可随时使用附加模块对PLC进行扩展。

三.应用范围
1. 该系统既可用于生产、生活用水,亦可用于热水供应,恒压喷淋等系统。

a. 可广泛用于工业企业、生活、生产供水系统及企业自备并改造工程,自来水厂、生活小区及消防供水系统。

b. 可用于各种场合的恒压、变压、冷却水和循环供水系统。

c. 可用于污水泵站、污水处理及污水提升系统。

d. 可用于农业排灌、园林喷淋、水景和音乐喷泉系统。

e. 可用于宾馆、大型公共建筑供水及消防系统。

2. 技术指标

a.最大供水高度:200米

b.最大流量:1000立方米/小时
c.压力波动:≤0.25兆帕

d.水泵电机功率:0.75KW-280KW

网友A:
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的

网友B:
ACS510不就很好嘛,干嘛用ACS600啊,风机水泵上用也太浪费了吧!

网友B:
再一个,压力变送器做好用4-20mA的,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C:
有图纸吗,有的话麻烦发一份给我,谢谢!
zhangligp85121212@163.com

网友D:
郑工阀门中国站http://www.51fm.net
球阀闸阀蝶阀截止阀止回阀调节阀电磁阀安全阀针型阀疏水器 | 疏水阀旋塞阀隔膜阀鸭嘴阀放料阀排气阀呼吸阀过滤器阻火器节流阀角座阀平衡阀排污阀排泥阀切断阀减压阀管夹阀柱塞阀底阀视镜法兰水力控制阀进口阀门品牌美国进口阀门德国进口阀门日本进口阀门英国进口阀门韩国进口阀门法国进口阀门德国FRING福林阀门日本HITACHI日立阀门日本VENN阀天阀门日本KITZ北泽阀门法国OTTO奥托阀门韩国JK朝光阀门英国UK优科阀门德国LIK莱克阀门德国WILLIE威利阀门美国VT富特阀门
郑工阀门中国http://www.28pv.com
球阀闸阀蝶阀截止阀止回阀调节阀电磁阀安全阀针型阀旋塞阀隔膜阀鸭嘴阀放料阀排气阀呼吸阀过滤器阻火器节流阀角座阀平衡阀排污阀排泥阀切断阀减压阀管夹阀柱塞阀底阀视镜法兰水力控制阀进口阀门品牌疏水器 | 疏水阀美国进口阀门德国进口阀门日本进口阀门英国进口阀门韩国进口阀门法国进口阀门德国FRING福林阀门日本HITACHI日立阀门日本VENN阀天阀门日本KITZ北泽阀门法国OTTO奥托阀门韩国JK朝光阀门德国LIK莱克阀门英国UK优科阀门德国WILLIE威利阀门美国VT富特阀门

进口针型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针型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针型阀品牌
进口旋塞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旋塞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旋塞阀品牌
进口电磁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电磁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电磁阀品牌
进口隔膜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隔膜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隔膜阀品牌
进口疏水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疏水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疏水阀品牌
进口调节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调节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调节阀品牌
进口止回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止回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止回阀品牌
进口气动蝶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气动蝶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气动蝶阀品牌
进口电动蝶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电动蝶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电动蝶阀品牌
进口手动蝶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手动蝶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手动蝶阀品牌
进口蝶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蝶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蝶阀品牌
进口高压截止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高压截止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高压截止阀品牌
进口电站截止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电站截止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电站截止阀品牌
进口截止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截止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截止阀品牌
进口高压球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高压球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高压球阀品牌
进口高压闸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高压闸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高压闸阀品牌
进口手动球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手动球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手动球阀品牌
进口电站闸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电站闸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电站闸阀品牌
进口电动闸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电动闸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电动闸阀品牌
进口闸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闸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闸阀品牌
进口刀闸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刀闸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刀闸阀品牌
进口浆闸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浆闸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浆闸阀品牌
进口刀型闸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刀型闸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刀型闸阀品牌
进口电动球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电动球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电动球阀品牌
进口气动球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气动球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气动球阀品牌
进口球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球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球阀品牌
进口安全阀中国总代理 进口安全阀中国办事处 进口安全阀品牌
阀门
http://327448883.qzone.qq.com

上海阀门厂网址①:http://www.51fm.net
上海阀门厂网址②:http://www.28pv.com
中国阀门网网址③:http://www.famen126.com

网友E:
的确ACS510就很好了,这个型号好像是ABB专门为水泵风机做的!

网友F:
很久的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