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我用过许多步进电机,未曾遇到过干扰。这次做了3台车削机,元器件的安装、配线完全一样,有一台机对干扰很敏感,一上电就“轰轰....."的响,自动走,就象汽车挂不上挡一样.运行时,严重走不准.脉冲/方向线不能放线槽,只能放线槽外,悬在电柜中间上方位置,才能正常.也在脉冲端并103电容,有效果,只能减轻,不能根治.
      电柜里有2KVA的变压器和接触器(不常ON/OFF).其他两台则没事,不管脉冲/方向线怎么放,即使和电源线,电机输出线捆在一起,也正常运行.这种机去年做过3台,也没这种现象.
      为什么不一样?很郁闷,这种干扰从哪里来?

网友A:
首先要确认电机线是否接牢,如果接触不好,肯定有这种现象.然后你可以将效果好的驱动器接到这个有问题的电机上,看看是否正常;如果还不行,你再将这颗电机和驱动器拆下来放在桌上测试,是否正常,先要判断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B:
按二楼说得去做就可以

网友C:
看上去不像是干扰的问题,倒像是电缆有虚连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尤其是线弯曲的地方

楼主:
线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做过检查和更换,也换过驱动器。
         现在也能用(按原帖的处理方法),只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