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交谈中请勿轻信汇款、中奖信息,勿轻易拨打陌生电话。

shicon  9:24:47
松下PLC极不稳定,写程式又哆嗦
wushulin  9:34:08
很多怪事,我一直搞不明白,明明是合理的程序却就是不行,这种情况只有换地址,或者是虚拟一个地址也可以
shicon 9:37:37
有时运行好好的程式,出现错误报警,报警信息又不详细,断电开机又好了
wushulin 9:41:38
运行中错误报警是数据输入有问题才会。如果某数据PLC认为不合理,这样就报警了,比如用1除2.或者是1除0,这都会让PLC报警。
shicon  9:46:20
有时程式下载后,运行出现错误,重新开机一切就好了,感觉每次下载后都有必须重新上电
shicon  9:48:18
另外松下的功能指令不是很直观,阅读性很差,初次使用难上手
电气工程师 9:48:36
是的
!siemens<yypyergw@163.com>  9:48:46
松下伺服谁有好价格?
电气工程师 9:48:52
我现在用松下的
wushulin 9:48:54
这是不必要的重新上电的,总之写松下程序,不能按正常那种思维去做。
在软件上来说,松下的软件比三菱的要好用一点。可以直接修改程序
wushulin  9:49:57
三菱的在线修改不好用,同样要传送一次,松下就直接转换了
shicon 9:50:02
松下的伺服我一直用,一年要用1000台以上,感觉很不错,性价比高,稳定
wushulin 9:50:08
OMRON也是要传送一下
shicon 9:51:07
三棱的直接转换就可以在线更新啊
wushulin 9:52:30
我写一个程序,相同的程序做了一个复制,然后修改地址,也就是一台机运行二个相同的功能。但一个可以用,另一个不可以用,在里面改了好多地方才运行正常
fumz78  9:52:37
三菱的可以选择,更改转换后就自动写入的
shicon  9:52:43
就是更新的时间长了一点,MITSUBISHI最怕的是通信出问题
wushulin 9:53:14
三菱在线更新没有松下好用,后来我用三菱也少了,不想去研究这些东西
fumz78 9:53:38
三菱可能比松下要贵些
wushulin 9:54:50
其实松下现在也不便宜了,FPX -30  ~40点,加电池要1500
shicon 9:54:52
感觉松下的PLC不是用于现场控制
wushulin 9:55:38
FP0的价格还是可以。前几天16点我我拿到手 750
wushulin 9:56:23
三菱的控制轴类,不好用
wushulin 9:56:49
如果用于一般的开关量,应该是最好的了
wushulin 9:57:27
据我现在知道的,控制轴类应该是永宏还可以
shicon  9:57:39
比喻松下的发脉冲指令要紧急停止就很麻烦,第一次用时就研究了很久
shicon 9:58:06
用永宏还不如用台达
wushulin 9:58:18
松下急停是头大的事,要想急停某一个轴,这是不可能的了
wushulin 9:58:25
要停就全停
wushulin  9:59:17
DT9052,是所有的数据存储区
fumz78 9:59:33
日系中松下算是便宜的了
用熟了就好了,松下的重来没用过
三菱定位的也有好多,从FX简单的1PG等到Q的QD75定位模块,到Q运动控制器控制几十个轴的
wushulin  9:59:37
但是停也只能停DT9052
wushulin 10:00:29
三菱加模块,这个成本也是太高了点
shicon 10:00:42
还是在指令前加条件停比较好,直观。
fumz78  10:01:14
对小型PLC三轴以上是要加模块
wushulin  10:01:29
但是松下的写入系统后执行的
wushulin  10:02:29
松下的一个绝对位,想怎么走都行,这是最大的亮点,我也就是看上了这点才用松下。
shicon 10:03:05
PLC主要是用于一般的技术员,初中学历就好了,如果一个本科生也来写PLC程式,也是浪费
shicon  10:04:50
松下的一个绝对位,想怎么走都行,这是最大的亮点,我也就是看上了这点才用松下。
MITSUBISHI的不是也可以吗?你是指单轴,还是三维
wushulin 10:04:51
现在的本科生能把PLC写,那应该是祖坟冒烟了。
wushulin 10:05:23
就单轴,三菱的功能差远了
shicon 10:06:25
台达在位置控制方面也不错,大家可以支持国货嘛

shicon  10:08:03
但是现在有些本科生就是抢我这个初中生的饭碗
wushulin  10:08:16
我小学毕业
wushulin 10:09:05
这与文凭没有关系,就象地球上只出了一个爱迪生一样
wushulin  10:09:33
这与个人思维有关系
shicon 10:11:52
所以PLC就要做得小学生就能用,才是成功的。,松下就作得很差,只能打价格战
思南  10:12:36
这个是爱好问题,那天电视上还有一个老农民自己做飞机呢,都可以飞起来哦
wushulin 10:12:39
我用松下主要原因就是绝对位控制。用起来方便
shicon  10:13:15
我用松下主要原因就是绝对位控制。用起来方便
说一说

网友A:
没用过松下的,但感觉用三菱的,定位也挺方便的

网友B:
哪位师父能够告诉我松下FP0-A21上5个模式开关的作用和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C(2014-08-24):
有没有什么关于松下PLC的资料或者书籍介绍啊,想学习这方面的技术,还望高人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