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电源端的判断

楼主(2009-05-13):
焊机共3个接线柱   380    220    0   标签没有了 怎么找到啊~!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焊机啊

网友B:
量电阻试一下,电压高的电阻大

楼主:
能不能在说的详细些啊  我也知道量电阻

网友C:
串灯泡看亮度

具体的就不用说了吧?

楼主:
还是没有说一样啊 天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高手呢

网友D:
5楼说的是一个好办法,串一个220V的灯泡,分别接入3个接线柱看3次亮度,最暗的那次是0——380、最亮的是220——380、亮度介于2次之间是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