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小弟刚参加工作维护塔吊 但是没有图又没人带。。。别的还好换挡的问题老是弄不懂希望高人教我 谢谢啦!!

网友A:
没人带是不好弄的,帮你顶一下吧,这个我没有用过,也没见过,不能帮什么忙了。但自学有同感

网友B:
提升电机是几根线?6根的我会

网友C:
先到书店找个塔吊电路
看看嘛,电路原理都是一样的 ,最好看同一个型号的电路图

网友D:
是不是用的双速电机啊。如果是,换档只不过是改变电机定子的极对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