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温控器

楼主(2009-05-13):
本人是外行,想买一个温控器能实现不同温度段的分别控制,比如10~20度用电器A通电,20~30度用电器B通电,20~30度用电器C通电,有没有这种温控器能实现这种功能?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那你只能花点高价买个智能点的吧

网友B:
多用几个温控,设定不同的温度报警输出。

网友C:
可以直接买成品来用.

网友D:
买智能的多路输出的可能有,但没用过
可以用三个温控器也可以的
但你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买三个温控器最简单,要不用PLC自己编.

网友F:
欧姆龙 E5EZ温控器就可以满足你所说的要求 它自带有三路开关量报警输出,一路0到10伏输出

网友G:
买个带3个输出的温控器,自己设定输出接点的温度

网友H:
智能的价格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I:
一拖三的温控器,青岛大阳和业。

网友J:
用PLC自己编就行了 而且自己想用什么功能都可以随时增加进去

网友K:
用我公司的HC-100智能测控仪就行  13717775731

网友L:
买一个带四路报警输出的智能温度巡检仪,分别设定不同的报警值,就可以实现多段控制了,如果需要更多段控制,可以联系厂家单独定做。

网友M:
买智能的多路输出的,千元左右

网友N(2009-06-14):
多个温控器报警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