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阀校验与维修

楼主(2009-05-13):
安全阀校验与维修

要全面的检验安全阀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必须是进行全性能试验,试验最基本的要求是具有实际运行状态,甚至超过实际运行状态。这种试验装置除了高温高压容器等设备外,还要具备各种参数的快速测定仪器,并保证具备大流量的高温高压蒸汽源,耗资巨大。

校验是安全阀试验的一部分,是制造厂出厂试验的主要项目。出厂前一般都用常温的安全阀校验台进行空气介质的开启压力整定和密封性试验。安全阀常温校验台只能做开启压力整定和密封性试验。

(1)安全阀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校验
1)长期存放或第一次使用之前
2)定期校验
3)严重损坏和锈蚀的阀
4)阀门铭牌丢失的阀
5)铅封损坏的阀门

(2)回座压力的调整意义和方法
国标定义的回座压力指安全阀达到排放状态后,介质压力下跌至一定值,阀瓣重新与阀座接触,亦即开启高度变为零是,阀门进口处的静压力,回座压力太低太高都不好,太低将造成介质和能量的损失,太高则达不到排放量,造成安全阀频跳,原则是在能达到排放量的情况下尽量的调高回座压力,降低介质和能量的损失。

(3)调整方法
回座压力是通过调节圈来调整的,调节的原理是间隙原理,间隙越小,喷出时阻力越大,托住阀芯下降的力越大,越不易回座,反之,间隙越大,阀芯越容易回落,回座压力越高。
对于只有下调节圈的安全阀,调节圈向上调,回座压力下降,调节圈向下调,回座压力升高;对于有上下调节圈的安全阀,上下调节圈的距离减小,回座压力降低,上下调节圈的距离增大,回座压力升高。

(4)校验方法及其优缺点
安全阀校验有现场校验(在线校验)和校验台校验两种手段,条件允许下应该尽量在现场校验,因为现场校验更切合实际运行工况,因而更可靠。
现场校验的优点:便于对焊接式安全阀的校验,可测定回座压力,测量准确。
缺点是校验时间长,系统要反复升压,不经济,较危险,不可以做密封性试验。

安全阀常温校验台的优缺点:
a.解决常温介质和工作温度250°C以下的安全阀整定和检漏。
b.确定安全阀开启压力的较小误差范围,节约了新装安全阀的调整时间,降低了劳动强度,减小能源消耗和减小工作危险性。
c.存在运行温度与常温下的误差(弹簧在高温下变软),不能校验回座压力。

(5)常温校验所使用的介质
常温校验一般使用空气、氮气和水(压力在20Mpa以上使用)。氧气、氢气、乙炔气等易燃、助燃或有毒有害介质不能作为介质源校验。煤油、汽油、柴油等也不能作为介质源。二氧化碳气体虽无毒不燃,但容易结冰,堵塞管路。

(6)安全阀校验原理
将带压力的介质通入被校验安全阀的进口处,待介质压力上升到安全阀开启状态,测得此时的压力,即位开启压力并进行调整至规定的开启值即完成开启压力的校验。然后在压力下降至规定值(开启压力的90%),用观察压力表或其它法定方法检查其有无介质泄漏,即密封性校验。

楼主(2011-01-12):
螺杆泵
阳光螺杆泵产品信息:

螺杆泵 卫生螺杆泵 计量螺杆泵 浓浆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