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300A电流150MM2导线中间怎么连接

网友A:
压接、焊接、铰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B:
用专业的接头

网友C:
用150mm2的专用电缆中间连接管进行压接。

网友D:
用铜管连接

网友E:
可以用铜管压接,然后再上锡.

网友F:
用大的端子排就行了,还安全又方便。

网友G:
最好是焊接

网友H:
还是压接的比较可靠

网友I:
压接后灌锡

网友J:
压接后灌铅

网友K:
铜管压接用的较多

网友L:
使用150的对接管对接接可以 ,

网友M:
我们公司就用铜管压接

网友N:
用150MM2的管式铜鼻经过压接钳压接其两断头,再用螺栓连接即可

网友O:
有专门的接头

网友P:
用套筒压接 觉得不保险的话 然后在用锡焊焊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D:
用铜管连接

网友R:
用专用的电缆中间接线管压接最好。

网友S:
专用接头,在焊锡就OK了

网友T:
有条件就用专业接头吧,安全,发热也少。要不就用焊接灌锡,最大程度减少热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