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问题

楼主(2009-05-13):
配电柜的冷备用和热备用是什么?

网友A:
切换用啊!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A:
当一路出现故障时能切换到备用线路而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冷备用是指平时不通电的,用的时候再通电;热备用是指平时不用的状态下,始终有点,谁是可以切换。

网友C:
主要就是起故障切换作用的.

网友D:
冷备用指的是:电气设备处于断电状态,送电后即可使用。
热备用指的是:电气设备处于直接启动状态而未启动。

网友E:
楼上说法完全正确

网友F:
赞成楼上的

网友G:
一般的电柜有没有?

网友H:
热备用状态:设备的电源由于断路器的断开而断开,但因断路器两端的隔离开关仍接通,一经合闸即可带电工作的状态称热备用状态。
冷备用状态:设备本身无异常,但所有隔离开关和断路器都在断开位子,这种状态称冷备用状态。

网友I:
冷备用就是出故障时,要断电再恢复的
热备用就是不用停电的

网友A:
看来这个定义的范围还很广

网友J:
热备用是刀闸处于合闸位置,断路器处于分闸位置。
冷备用是刀闸处于份闸位置,断路器处于分闸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