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我公司的PLC电源24V 6.5A,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直流没有输出,在关掉220V交流电输入后,有时会有输出,问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用的开关电源;
电源进口还是国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公司的PLC电源24V 6.5A,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直流没有输出,在关掉220V交流电输入后,有时会有输出,问一般是什么原因?

同意他的看法

网友C:
是用的开关电源还是PLC配套的电源

网友D:
可能是直流电源坏了

网友E:
或许是内部有虚焊现象。

楼主: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

网友F:
不知道你说的电源是plc 自身的24V还是别的,我曾经遇到过PLC自身电源没有显示的情况,是因为外部的传感器短路造成的PLC24V电源故障,排除故障后电源正常。

网友G:
电源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