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高压软启动显示器正常显示是
STOP    I=0A
READY  U=6.0KV
但是现在显示是这样的
STOP    I=0A
Open IN  U=6.0KV
请问OPEN IN 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谢谢!
在这种情况下 启动的话会报 #75 号故障。如果屏蔽掉75号的话,按启动的话会显示Accel。
                 求助!!!!!!!

楼主:
怎么没有高人啊 谢谢!
                 求助!!!!!!!

楼主:
我的邮箱 andychina2008@qq.com
可以发到我的邮箱 谢谢!
                 求助!!!!!!!

网友A(2012-05-30):
我最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QQ494936808
好学

网友B:
OPEN  打开   IN(INPUT)输入

顾名思义就是输入打开的意思,相当于缺相吧。

呵呵呵,仅作参考,没修过高压软起,低压的倒是搞过。

最好还是查看说明书各代码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