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做到曲线的时候归档曲线都是按照书上做的,但是运行之后显示“”没有到数据服务器的连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項目名,項目保存路徑,以及PC名請不要使用中文字符。

楼主:
xiexie
在pc access里都可以监控到数值的变化,在wincc里就是连接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pc access里都可以监控到数值的变化,在wincc里就是连接不到

您需要首先去看您的变量数值是否被采集上来了。

PC Access不代表Wincc,因此您需要重新去审视您的操作步骤。

网友B:
看看WINCC上面的IO域是显示灰色的不,这样就代表没有连接上

楼主:
xiexie
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导致连接不上呢

楼主:
就是灰的,说明没有连接上,但不知道是在那里出的问题,从plc输入以后应该通过地址对应到pc access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