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各位大虾:
    本人刚接触PLC,对PLC还不太了解,想问一下如何选用PLC的问题:就是想输出一路模拟量(连续变化的10V直流电压),参数输入是编码器(转速)。选用FX系列的PLC及其扩展模块的最低配置是什么?能给出具体型号更好。谢谢!

网友A:
关于PLC的选型主要满足工艺流程的要求即可,不必选用太复杂的,根据你所提的要求可以选用三菱FX2N - 16即可满足要求

楼主:
补充问一下:用FX1N系列的可选哪个规格的PLC和扩展模块?

网友B:
不知1N能不能带FX2N_2DA

网友C:
主机加一个模拟量扩展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用FX1N的主机加FX2N-2DA的模块;
另外有FX1N-1DA-BD的模拟板,可以用在FX1S及FX1N上面;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希望将来我能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别人

网友D:
FX1N可以带FX2N-2DA;没有问题;
从成本上考虑,可以用FX1N-1DA-BD加FX1S主机的配置,造价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