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请问一下各位,关于污水处理厂自动化控制的问题,自动化控制安装调试过程中,都需要哪些相关的设计施工图纸?如果看到的各位不是污水处理方面的,那么相关自动化工程需要哪些设计施工图纸?有详细的图纸名称资料吗?

网友A:
不明白没有设计图纸,怎么施工?楼主是不是来帮别人收尾的?

楼主:
现在公司正在筹建中,不是还没开工吗,设计院给了份《施工图设计图纸》,可是不知道具体要那些图纸啊,缺了也不知道的,我以前没有做过相关方面的工程啊,没头绪。

网友A:
对于正规设计院做的设计,图纸是不会短斤少两的。
一般有:带控制点流程图,自控设备汇总表(一览表),电气设备材料表,综合材料表,相关的仪表、装置安装图,仪表盘(控制台)面板布置和背面接线图,电缆、管线布置(走向)图,相关的文字说明等。

网友B:
这个图纸应该是相当的多吧,4楼说的挺全的

楼主:
可能名称不太一样吧,下面列一下我这里包括的,请看下缺不缺。
施工图设计图纸:
施工图设计说明、主要设备材料表、下属于中控室(控制系统框图、自控安装平面图、配电箱电气接线图、全厂自控电缆布置图)、电缆表、各房号自控安装图及相关端子排图、设备控制一览表、plc柜电气接线图布置图及配置表。  大概就这些吧,那么请问是否具备施工条件?如果用这些图纸施工的话,能否顺利施工?是否还欠缺相关的图纸啊?

网友C:
看看图纸和相关的材料说明

网友D:
5楼说的比较好,顶!!!
在补充一下,好像还有配电箱电气设备安装图,电气原理图

网友E(2010-02-08):
具体什么图纸不太清楚
   但一定包括以下内容
       工艺点,现场仪表大致类型,参数,位号,安装位置图
       带控制方案的工艺流程图
       电缆型号,布线等,
    至于系统,用户是可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