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大家有没有方法,让某个plc存储50000个字的数据?推荐plc。或把plc和屏结合存储50000点。并且能查询。

网友A:
50000个字?也就是不到100K的数据容量~~

三菱的Q,富士的SPH,欧姆龙的CJ1M,AB的SLC500,施耐德,西门子都可以做。

如果配合到触摸屏,那么更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B:
keyence 的KV -1000.

楼主:
能否详细介绍下plc和触摸屏结合储存的方法啊?最好有实例。

网友C:
这个不是很大,三菱的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