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LC接口脚的定义

楼主(2009-05-13):
这个PLC怎么和电脑连接?用网线水晶头接,怎么排列?

网友A:
A/B/C输入可能是以16进制算的

网友B:
V1.0中文版软件是在WIN98系统联机的软件,XP系统必须用V2.0以后的版本。下载安装V2.0版本软件,两种方法制作的编程电缆都可以用。
4 RTX+ -------------------------5 GND
6 TXD+ -------------------------5 GND
3 RXD— ------2.2K电阻------3 RXD
5 TXD— ------2.2K电阻------2 TXD
将PLC的4(RXD+).6(TXD+)脚的导线与电脑9芯母头的5脚连接(该脚是RS232的地),
3脚(RXD-)通过2.2k欧的电阻与9芯的3脚相连,
5脚(TXD-)通过2.2k欧电阻与9芯的2脚相连
2.通过RS232-RS422转换头相连
到电脑市场购买一个RS232-422转换头(25元左右,比电阻连接的安全),按转换头的说明书的说明与8芯水晶头按RTX+接RTX+;RTX-接RTX-;TXD+接TXD+;TXD-接TXD-连接就可。
后有朋友联机不成功,我总结有以下原因导致他们没有成功:
1 如果有USB/RS232转换器,注意转换器必须单独供电,如果转换器可以用+5V供电,可以直接用PLC的+5V电源 。如果转换器是+9V供电的可能需要另外增加一个直流电源了;
2 软件必须用2.0英文版本,1.0中文版本可以在下面编程用,1.0在WIN98系统可用,在XP 系统联机成功率不高(偶然可以成功一次)。
3 判断接线是否正确,可以把水晶头插到PLC编程口(PLC NB2有一个口不是编程口,不要插错)测量+5V是否是1/7和2/8脚。好几个朋友都是把通讯口1~8的次序弄颠倒了,插到PLC通讯口后测量1脚和2脚+5V极性判断是否接错。

网友C:
富士的PLC是16进制编码的。所以又A,B,C……

软件可以下载中国工控网自助资料库的FLEX Programmer v 2.0.35版本。

手册可以翻看SPB的手册,类似的。

如果英语尚可的话,可以翻看NB的指令手册(英语版)。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详细解答。

网友D:
这是FUJI NB0的;
接口是RS485;
对应编程电缆型号NN-CNV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FUJI NB0的;
接口是RS485;
对应编程电缆型号NN-CNV3;
谢谢,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线?自己DIY 8芯线的颜色排列是怎样的?PLC的接口是网线的水晶头吗?

网友E:
输入的接口是16进制的,所以有12个点输入是时,地址是0-9,然后就是A-C,在编程时只要调一样的编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