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我厂的两台设备一块运转如果前面的送进变频电机倒车后面的光电与放大器就不动作,电缆都在同一电缆沟内,有时好长时间没事,紧紧接线端子有半年没事了,最近不知怎么也不行,我怀疑是否变频干扰。

网友A:
典型的干扰,走线应分开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C:
变频器的安装布线要讲究一些,弱电和强电电缆要分开布置,没有条件分开,也要通过金属桥架分隔辐射,金属桥架大面积接地。确保弱电信号不受干扰。

网友D:
把DC24V电源改成从外面供应.再开变频器试一下是不是变频器干扰的原因;

网友E:
有干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