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热电偶补偿??

楼主(2009-05-13):
,3个T分度热电偶经过波段开关转换,1个连接到一个温控仪,另外2个连接到巡检仪。  同一个温度点在温控仪和巡检仪上显示温度差别很大,为什么?    难道是波段开关的问题?

网友A:
问题有很多种情况:1.可能是热电偶问题,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
                          2.温控表问题,内部设置量程范围。
                          3.还有就是有没有加装补偿导线。热电偶这东西距离不能长,一长就不行。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仪表的问题
到底能差多少啊

网友C:
把温控仪和巡检仪的内部参数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也可以更换一块同时具有温控和巡检功能的仪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