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我单位现要增容变压器,遇到高低压电缆要并排走线,可我查了好多资料没查到,只好请诸位同行们了,10KV与0.4KV 电缆,能否同一电缆沟排列,需要怎样处理才能达到安全系数,如果不能,高压与低压的电缆安全距离是多少,先谢谢了.望同行多多指点.

网友A:
不太清楚我以前单位的高压低压好想也有一段并排的只是不长

网友B:
可以做支架,分层布置,低压电缆在上层,高压在下层。层间距离500即可i以

网友C:
做支架,分层布置就可以了呀。

网友D:
高低压.要分开,下面高压,下面低压

楼主:
谢谢了,各位,以后和大家多多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