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最近我厂的电子称经常坏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说下,它的传感器,是什么材料做的,怎么测是好是坏。

网友A:
测一下输入输出阻抗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量阻值啊 激励的大 信号的小  对角一样啊  还有量反馈啊 有没有 如果为0mv 就是坏了(加载的情况下)

网友A:
先看看你的结构吧,是不是哪里变形导致传感器负载增大了

楼主:
是不是电桥做的呢。有没有这方面的原理图呀

网友C:
称有没有碰撞,使用的地方有无振动

网友A:
传感器是悬臂梁式的

网友D:
没有用过,没有现成的吗?还要自己做电桥?

网友E:
称重传感器内部是由相当精密的电阻桥接组成,自己不能做的。至于传感器的好坏,拿一只好的传感器对比测量一下电阻值就行了,因为不同的型号的传感器电阻值也有所差别。只有自己检测了。

网友F:
用万用表量一下传感器的阻抗。我用过的是350欧。具体的你比较一下其他几个位置上的就知道了。另外还要注意一下传感器是否与封装外壳短路。
tangsong753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