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配多大的接触器?

楼主(2009-05-14):
如图接法,37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分别选用多大为合适?谢谢大家

网友A:
100A断路器,KM1与KM2配80A ,KM3配50A FR为60A左右

网友B:
KM1与KM2配75A的正好,80A的大个等级也不错

网友C:
没见过75A或80A的接触器。

网友D:
有具体的算法吗?

网友E:
KM1,KM2,KM3 都用40A的够了,热继电器40A的

网友F:
KM1,KM2为100A,KM3为40A,FR为75A

楼主:
我空开选125A,KM1选CJX2-9011,KM△选5011,KMY选3201,热继电器选45A,可以吗?

网友G:
KM△,KMY都向上选一档

楼主:
我选的小了吗?

网友H:
实际电流差不多55A,选比这个大的型号的就可以了

网友I(2013-04-29):
回复 #5 xuhaiguo楼
赞成。。。。。。

网友J:
125空开100主接触器80其他的

网友K:
110以上,185以下的空开及接触器
80的综保
90以上 135以下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L:
首先得知道37KW电机电流为65A左右,才可以继续后面的工作。

网友M:
热继电器装错地方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L:
空开100A大了烧电机,KM1和KM2,100A,km3 60A .

网友O:
QF2选100A,KM1和KM2选9511,KM3选6511,FR1整定在50A左右

网友P:
必须考虑启动时间  启动电流过大  且时间较长  则选择接触器时须上一个规格

网友Q:
"100A断路器,KM1与KM2配80A ,KM3配50A FR为60A左右"1楼这个建议不错

网友R:
主接触器用63A的,星形的用40A的,热继电器整定37A就可以

网友S(2016-07-07):
你的图画的也不对呀,哪有V1--V2  U1---U2   W1----W2的呀?你是在做电磁铁吗?正常应该是:U1----V2   V1-----W2   W1----U2

网友T:
回复 网友E:
这么小电流够用吗

网友U:
空开100A 其它的50A 热继定40A.

网友V:
开关100,接触器用80,启动接触器用50的比较保险当然40也可以但是启动频繁容易坏,热继看怎么装,如图所示用电机电流65,取35,如是装在接触器前面取70,互感器用100/5每相一个再用一个9-15安的热继电器把互感器的信号接到上面去可以做电流继电器公式37KW电机电流65安!,370000/380/1.732/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