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AutoCAD Electrical 2006标注怎么有个负号啊(__)如:--KM

网友A:
在电气绘图标准中:元件号前一般加负号“-”,位置号前一般加正号“+”功能号前一般加等号“=”。如:=POW+AB01-KM01

楼主:
哦,找到原因了,在图形设置里面有个设置

网友B:
这个一般是默认的,元件前都要加上的

网友C:
我用这个打印怎么打印不了全图啊?

楼主:
摸板设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