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问题

楼主(2009-05-14):
哪位高手能够告诉我松下FP0-A21上5个mode开关的作用和设置方法?

网友A:
调节输入的量程;

楼主:
楼主你好
  我是新手看过你上述的图片,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请问输入CH数、切换CH和平均化处理是什么意思,(输入模拟量选择范围知道了)谢谢你了。

网友B:
版主的图有点看不清楚啊
平均处理就是一段时间的模拟量,求个平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