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现场情况:空气流量计和一个硫化氢流量计的管道是相通的,硫化氢也是一种气体,不过腐蚀性很强,现在已经装上了一个硫化氢流量计,是迅尔仪表的涡街流量计,现场观察,这个流量计在没有流量的情况下,其显示的数值和远传的数值能保持一致,信号相对稳定,但如果有流量的时候,它显示的流量就显得不够稳定,平且与远传的信号也有10立方的差别,波动也大,比如流量是90,他就会在80和100之间波动,这算正常吗?
另外一个空气流量计也是用的迅尔仪表的,这个干脆就不能用,我现在需要选一款这个流量计,不知道是不是选款差压式的流量计,信号会稳定些?这个口径是100的,这两个的工作压力是0----0.1Mpa,哪位高手给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通常流量测量信号的波动是较大的,一点不波动反到不正常。如果是配套来的则应该再找找空气流量不能用的原因,再来决定是否一定要更换?就是换成差压式的波动也是存在的,要相对稳定只有加阻尼器。

楼主:
顺便问下,工作压力在0.1Mpa以下,温度是常温。用涡街流量计需要温压补偿吗?

网友A:
温度是常温估计波动不是太大,这要看你的压力波动大不大了?否则可以不用补偿。

网友B:
我现在用的一般都是电磁式的,有机会试试了

网友C:
1、我认为涡街不是很好用。除非进口的。2、如果要用,是否应该用温压补偿。3、量程比是否太大。4、在80-100之间变化,这种误差太大。建议改用差压式的--带温压补偿。另外你说管道相通说的不明确。我看到有人说用电磁。气体怎么能用电磁?13820970068.朱

网友D:
换一个差压的试试,选一个标准的孔板,配罗斯蒙特的差压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