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在带钢连续生产过程中,需要满足:
1.     机组高速运行提高产量;
2.     带钢的尺寸又宽又薄;
3.     带钢无故障运送;
4.     在卷取时, 边缘整齐。
为适应带钢快速连续生产, 带钢活套的存储量越来越长, 这就必须对带钢运送的“跑偏”进行控制。
带钢在运送辊上行走, 只要带钢和辊子表面接触, 并在一定的摩擦阻力界限之内, 那么在带钢上的各点, 就会和辊子的中心线成直角行走, 带钢的张力是平均分布的。即当带钢靠上辊子时, 带钢就会垂直于辊子的中心轴行走。带钢在运送辊上行走, 如果运送辊之间是相互平行, 带钢与辊子之间接触在摩擦阻力界限之内, 带钢平直, 断面厚薄均匀, 则作用在带钢上的张力分布均匀, 这样, 带钢在辊子上行走就不会“跑偏”, 即能保持在运行的辊道中心, 无侧向位移。但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 会有各种各样的外界干扰, 它们对带钢正常行走的条件带来影响, 从而使带材跑偏。
以下是本公司为您提供的板带纠偏控制解决方案

网友A:
方案不错,就是不能下载。LZ请查下,谢谢。

网友A:
SORRY,原来需要注册BOLG才可以下载啊。谢谢了

网友B:
呵呵,注册一下博客就是了,还能看到不少的好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