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想如果我们要实现步进电机,要实现的是圆圈定位,就是说,以坐标轴为中心的一个圆,你们说,应该怎么弄?

网友A:
用带插补功能的控制器,两轴圆弧插补可以走出圆

网友B:
如果你是想用2个电机来实现圆弧的运动,那么只能用带圆弧插补功能的PLC或模块;
如FX2N-20gm;松下FPG等;

网友C:
用控制器的圆弧插补功能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插补功能,就将一个圆分成多段,每段是小的直线插补也可以的

网友D:
楼主的意思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吧,好像是用在转盘上的,是想把转盘分成多少度角停一次的吧。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D:
如果真是用2轴插补走圆或走圆弧的话,那我会选择数控系统,比PLC灵活多了 精度也高,而且用PLC如果想经常改动加工尺寸就必须要配个触摸屏或者文本(文本档次低了),那PLC控制器加触摸屏 也就和数控价格差不多了,但是性价比就不如数控系统了档次也不行,而且现在的数控系统的I/O接口也很多了,也有内置PLC的。 呵呵 这只是本人的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