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某项目中,客户的人机界面plc以rs-232方式连接,人机界面的rs-232串口经常烧毁,而plc串口没事。
据客户说,以前的几个项目都用一样的东西,都很正常,而这次就老烧串口,从而怀疑人机界面品质有问题。
现场分析:故障属实,串口硬件确实损坏了,而以前配置的硬件仍旧正常工作。
用万用表量了电阻后发现,损坏的那套中的plc串口是隔离的,而以前配置的那套plc串口不隔离,
这样问题就发现了,是由于人机界面plc不共地,现场环境导致串口产生共模干扰,从而损坏串口
解决:
很简单,只要将人机界面plc共地就可以了,或者,将人机界面的串口也隔离起来。
一句话就是,要不共地,要不都隔离。

网友A:
RS232不是有三根线吗/,怎么会不接GND呢

网友B:
串口隔离都是成对使用的。

网友C:
怎么判断是不是隔离?

网友D:
最好用厂家专用的电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厂家专用的电缆了
厂家专用的都是要花钱滴。。。

网友F:
我们也经常碰到通讯口被烧毁的问题,造成无法通讯。应该是使用过程中配置的问题,尔不是产品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