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伺服驱动器维修方法
先说驱动板, 驱动板与变频器的结构基本一样. 由开关电源, 保护电路,pwm波隔离驱动, 三相逆变桥组成.
其维修原理方法可参考变频器. 先从故障入手, 排查逆变器故障, 启动电路故障, 驱动故意障,开关电源故障.
再说控制板. 此板较为复杂,一般由dsp与cpld两主控制芯片构成. 包含电流采样, a/d, 编码器信号处理.
dsp电源系统.i/o系统.相对说该板故障率低. 主要搞清楚的是主要参数的意义,这对维修很有帮助.维修要好好利\
用参数这个工具.
第三块就是显示板了,这个多数就是电阻与数码管组成的,  很少坏.
再者是电机 对于增量式容易些, 手转电机转子,用示波器测码盘输出信号即可. 绝对式的,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读出
绝对数字. 正反转, 数字能加减即可!

网友A:
有修马达的吗

网友B:
我遇到一次,接上电机转时就有噪音,发到售后说是参数重新输一遍就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C:
这个很简单,你的电机的刚性值台大导致有噪音,可以跳21  22 号参说,或是自动增益调整即可完成

网友D(2014-02-20):
请问高手,IGBT坏了,怎么测量驱动电路的好坏以至不会二次损坏模块,变频器的驱动可以直接用电压档测量其交流电压,而伺服的电压在不断飘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