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请教电机有声音,但是不转动有哪些原因

我公司的设备上面的伺服电机,发送指令时有反应,但是就是不动,请教为什么?

提个方向性的建议也非常感谢

收到指令时有声音

网友A:
有没有拆下负载来看看能不能转

网友B:
伺服电机在不运行的时候,如果设置有刹车电流就会有声音和微小的震动,查驱动电路的脉冲,电流是否正常.看电机在运行状态还是刹车状态?

网友C:
是不是接线不对,或是接头松动,电缆断开等

网友D:
查看电机是否有卡死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