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我们公司的一台锯片切割机,下锯切割工件到位后,电机失电,锯头上行返回。但返回过程中锯片还有惯性在旋转,有安全隐患。
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改进能让电机马上停下来,谢谢。不想用机械抱闸的。

网友A:
锯片都是低速,应该不会超过300转/分钟。转速可以估算在最大80m/分钟左右(这是我估算的,并不准确)。这种机一般会带一个减速机,所以说要急停最好是选用带离合形式的减速机。电机常开,停止时关闭离合器就行了,这样对电机启动又没有冲击,惯性又不是很大,成本也低。

网友B:
马上停下来,对电机不好,建议,加一个时间继电器,电机停后给一个时间,时间到了,锯头上行返回!

网友C:
变频器制动单元

网友D:
制动 啊,电气上可以反接、回馈等制动方式啊

楼主:
现在的结构,加离合器不好加的
反接、回馈制动要怎么改啊,有没有图啊

网友E:
用能耗制动可能好改一点

网友F:
反接就是让电机反转啊,这个你应该会吧?设计时不要加闭锁,要点动电机反转,或加时间继电器限制。

网友G:
电气上改进比较方便吧
负载惯性大 是如果不是变频器直流制动 普通直流能耗制动没有效果只有负载速度降到一定时才有效果。
反接制动吧 冲击力太大要在反接制动接触器三相回路了串联电阻 老式机床有用的铣床等等。
反接制动吧 当加工到位时工作接触器停止和加工到位限位开关 (不知你的是否有安全的话是否可以加接近开关)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之后 马上给断开延时继电器一个信号。断开延时继电器再驱动反接制动接触器。时间到反接制动结束。断开延时继电器你用过吗?是继电器断电之后延时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惯性大 是如果不是变频器直流制动 普通直流能耗制动没有效果只有负载速度降到一定时才有效果。
反接制动吧 冲击力太大要在反接制动接触器三相回路了串联电阻 老式机床有用的铣床等等。
反接制动吧 当加工到位时工作接触器停止和加工到位限位开关 (不知你的是否有安全的话是否可以加接近开关)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之后 马上给断开延时继电器一个信号。断开延时继电器再驱动反接制动接触器。时间到反接制动结束。断开延时继电器你用过吗?是继电器断电之后延时的那种。

请问能耗制动怎么计算啊,怎么接线,都用什么东西

网友H:
切割机一般转速较高,空转时惯性大,如果用反接制动,对设备震动较大,不可取。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最好加装一台变频器,用调频来自动效果最好

网友I:
加检测开关  减速位

网友G:
你的电锯惯性是很大吗
能耗制动传统的是用一根相线做半波整流 加一个二极管  怎么计算实际值经验吧 电动机大的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制动的 只是早些年老机床上用的。惯性大是没有效果的我实际做过4千瓦电磁滑差式电动机 。电动机停止后惯性特别大要3分钟还不能完全停下来。直流电要是停止时马上接通反而会以一定的速度转起来。你的电机是多大的啊 ?还有一种制动方式是电容制动你知道吗 ?随便找一个电力无功补偿电容就行了。电动机停止时通过接触器马上接通电容 开始制动效果非常明显、可速度低速时反而不行了慢慢转起来。
我的经验看来还是 反接串电阻效果好 成本又低以后维修也省事。你要是直流能耗制动 最好采用  变压器 整流 电容滤波后可能效果好些 ,成本可能高了。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机床上的 反接制动中的瞬间冲动 ,不知你理解不,不明白的话看看 万能铣床工作原理。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做,在网上搜了一下,可能还得用直流电做了

网友J:
用能耗制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