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1250KVA变压器高压保险为150A,保险烧时,低压只有800A,不知何因,求救各位大虾

网友A:
先排除保险接触不良或者高压有无拉弧;后查低压输出电压,看变压器绕组有无问题。

楼主:
这样的故障出现了很多次,无接触不良,和拉弧现象,低压负载端也单独试验过,出现故障后,又重新换了一台变压器,但仍在烧高压保险。

网友B:
可能是接触不良,出现了打火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