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这两个指令,我在200上和三菱上都看的有些迷迷糊糊,能不能通俗的讲下

网友A:
通俗的講,譯碼DECO就是4——》16的轉換。
如:二進制結果為1111,轉換為10進制就是16,那么就給目標地址的第16個位置1.

編碼就是ENCO的逆運算。也就是16——》4的轉換。
也就是說,一個16位數據的由低位到高位的第一個ON信號的位號,轉為4位二進制表示。
比如,一個16位的數據的第2位為1,由于位號從0開始,因此相當于第3個位。因此位號就為3,3轉換為二進制就是0011,那么通過ENCO后,目標地址就是0011.

楼主:
慢慢消化中

网友B:
看了版主的解释,还是有点没看懂,还要仔细看看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