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分辨率0.1mm的距离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用什么作为分析系统?是不是需要专业软件阿?

A/D转换后大概需要多少位?

请达人帮忙啊!

网友A:
有激光类距离传感器.  不需要什么专业软件;  直接安装使用
用什么作为分析系统?是不是需要专业软件阿?A/D转换后大概需要多少位?  ----这些厂家已给你做好了

楼主:
谢谢解答

但是我想问的是,输出是模拟信号,我这时候想分析输出信号,能跟什么连接呢?比如计算机,我应该需要一个A/D转换器吧?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数据采集卡之类的?如果厂家没有这些东西,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B:
一般这个传感器都有配套的显示单元的

网友C:
用数据采集卡比较好,另外看你的输出信号范围是多少
建议你用VB和数据采集卡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