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三菱FX系列PLC中的PID功能可以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吗??如果可以应该怎么仿真。使用的软件为GX8和FX系列仿真软件。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没试过这个指令的仿真
这个涉及到检测当前值,还是用实际的试验要好些

网友B:
应该不好仿真的,因为需要反馈信号的,仿真时没有仿真信号啊

楼主:
我把需检测的模拟参数用手动输入。但是输出没有反应。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请不要折腾了~~~

GX Simulator操作手册明确指出:不支持PID(FUN88)指令。

同时:该手册也明确表示:对于不支持的指令采取的方式为不处理或者NOP。

网友D:
呵呵;
仿真的话对于基本指令效果还可以;
但不要指望把什么功能都仿真出来;

网友E:
PID的仿真是很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控制建模,等。你所说的编程软件不可能仿真PID,PID整个模型包含许多硬件模型,PLC程序仿真纯逻辑软件,根本没有建模能力,仿真PID控制行不通,也毫无意义。

楼主:
哦,这样了的呀,谢谢终于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