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变频柜可以几个控制相同的设备的变频器可以放到一个变频柜里么?

网友A:
可以的啊,互相之间有一定的散热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按照制造商推荐的并联安装方法来布置。上下左右都要符合规定的空间距离要求。

网友C:
完全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保证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能小于30CM

网友D:
可以;但要考虑散热及干扰的问题;

网友E:
可以啊,只要你的柜子足够大

网友F:
可以,考虑散热就行

网友G:
如果变频器上下排列的话,中间要加入隔风通道,防止下方变频器热量进入上方变频器。

网友H:
可以选用西门子7SE书本型变频器(一个柜内装10个也没问题),变频器之间隔热距离5厘米即可。室内最好安装空调,配电室内温度在30度以内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