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我刚接触变频器,我想问一下在控制通风机用什么样的变频器最节能
风机功率22KW
国内什么牌变频器质量优价格低

我想改造我们矿上的主通风机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国产用台达的较多,

网友B:
有专门针对风机、水泵的变频器,国产台达的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C:
不好说是那个牌子,有做广告的嫌疑,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D:
“用什么样的变频器最节能”这说法值得讨论。对于风机而言,大多数应用变频器后都可以节能,但要看你的风机原来的使用情况?如果原来在50HZ时风门一直是全开的,用了变频器也节不了多少电,最多省点启动时的电,如果风机原来余量大,节电的可能性也就大了。这才是楼主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否则改造后达不到节能目的,你就被动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F:
呵呵;至于价格,你应当到各品牌的代理商处咨询;
一般的品牌都有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

网友G:
用ABB的变频器吧!!

网友H:
ABB的贵还是选国产的

网友I:
用变频可节能是肯定的,而可靠才是最主要的,1000元的用一年2000元的用三年,你说哪个更便宜?
矿上的主通风机?不知道是什么矿?如果有瓦斯的话必须用防爆的,那代价就不一样了,毕竟生命更可贵啊!

楼主:
谢谢各位给小弟的意见,我先改造的是煤矿的地面主通风机

网友J:
gong lv yin shu ken ding bi yuan lai gao le !

网友K:
我觉得这个应用节能效果不会太明显,那个风机应该长期满负荷运行的吧。风机如果想节能,就如前面几位说的,风门不是长时间开到最大运行(假设原来是不能调速的),否则只有楼上所说的功率因数提高一点儿,节能效果是正负难料,因为变频器本身的效率也不是100%。

网友L:
刚申请注册。同意4楼的说法。大功率的风机变频节能是肯定的。

网友M:
要想质优就不能价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进口(西门子、施耐德、abb)的质优价格高。国产(台达、东元.......)的价格低同样质量没保证。变频器都能节能(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