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

楼主(2009-05-14):
我想编一个学校自动打铃的程序,我就是一点搞不好,假如是每天7点开始打铃,那这个7点是怎么设定的,我用的PLC是CQM1H-CPU21的,那位能详细的给我讲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plc有时钟得啊,

网友B:
应该有存放时钟数据地址,用这个地址中的值和你想要动作时间的值比较
相等时可以输出一个信号,控制打铃

楼主:
我知道CPU21里面可能有时钟,也知道比较指令,可我不知道怎么编啊!能给我遍个小程序吗?谢谢

网友C:
呵呵;用PLC来控制打铃纯粹是闹着玩;
多是要交作业了;

CQM1H-CPU21是要安装一个带时钟的存储卡才能有时间的;
比如CQM1-ME04R;

楼主:
上面的高手你能做个例子吗?

网友C:
呵呵;
你的CPU上有没有装存储卡?
装了的话是什么型号的卡?

楼主:
我的是MP08R,你能帮我编个每天8点有输出的程序吗?

网友C:
AR17、18、19、20就是对应的实时时钟;

楼主:
高手你说的我也知道呀!可就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高手你说的我知道呀,可就不知道怎么设置呀?你能做个例子吗?

网友D:
用PLC的时钟,比较时间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