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计算变压器容量时,备用的负荷是不是不用计算再内,还有这种仅冬天使用的设备,需要加制热负荷的15%附加么?

网友A:
你这到底是变频器问题还是配电问题呢?变压器的设计要考虑工程余量,在资金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的把容量放大些,为以后实际负载的增容做些功率储备。这样会主动些。

网友B:
变压器的使用寿命是20年,所以选择变压器要为以后增容做好余量

网友C:
谁能说的更详细点吗???

网友D:
应该要加一些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