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我所在的工厂是一家造纸企业
今天一上班 车间里有个ABB的变频器出现了故障
故障代码是 3210
故障说明是 中间电压过高
换了个变频器 就好了
 一直搞不懂 这个中间电压过高是什么意思
有哪个大大 知道的 能否指点下
我很希望搞懂 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 是什么
希望各位大大 能帮忙 说以下
先谢谢了
……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内部转换后的电压,可能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内部转换后的电压,可能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的问题了
恩 我想也是 但是不知道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
这台变频器之前运行一切正常
变频器换下来后 我简要量了下
有个模块不通了
可能是击穿了
郁闷
一点先兆都没有
找不到故障原因
以后怎么预防
……

网友B:
我公司新购买一台西威变频器。因没用使用过这个型号的变频器。现需面板操作。应设置那些参数,端子操作。应设置那些参数。谢谢

网友C:
ABB  的变频器就是有这个毛病,尤其是在输出端的模块部分经常的被烧,在我用的三年大概有将近一百台的ABB的变频器,就有两台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问他们的技术人员,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