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我公司设备为大型卧室车床,有两台安装在大型设备较密集的锻造厂内,正常使用一个月后同时出现点动误动作现象(在不启动情况下偶尔电机连续动作1-2秒,把车床及配电箱接地之后出现点动不停)而且该现象在白天出现,晚上正常。该设备所用PLC型号为CPM2A。望高手指点!急!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其实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首先,你用排除法缩小可能发生高次谐波,或者说产生噪音的元件。然后通过屏蔽的方法可以试试。你的设备,是新设备,还是老设备,如果是新设备,那就是不合格产品,找厂家的设计部门解决。如果是老设备,就查阅你近期所更换的部件设备。可能是替换产品产生的噪声干扰,或者产生大量的谐振波,若不行的话。用qq联系我。3528058 小黑

网友B:
这个是现场的具体问题,比较难判断的
感觉不一定是干扰的问题,再仔细查一查接线

网友C:
白天出现,晚上正常?被别的机器干扰了?

网友D:
用电脑连上PLC,出故障时在电脑上监控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电脑连上PLC,出故障时在电脑上监控一下;
我的经验是用电脑找干扰根本行不通

网友F:
安装在大型设备较密集的锻造厂内的话很有可能不是干扰问题(锻压设备除了油泵和电机电磁阀外没什么大干扰).仔细排查一下是否大设备的强烈震动引起车床的线路或开关接触不良?如果确定"该现象在白天出现,晚上正常",那么白天是否大型锻造设备在运行,而晚上大型锻造设备都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