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高速输入端问题

楼主(2009-05-14):
有一台FX3U-64MR的PLC,使用了X0做高速输入,发现频率在大概80HZ左右时,X0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但在低于这个频率到是常亮,这个开始是用接近开关来检测的,后用编码器试了一下还是一样,线路、干扰是没问题的,现在发现计数不准确,在此请教各位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影响的。

网友A:
是不是计数和频率超上限了啊

楼主:
不是的,3U最高可达到100K的
我后来接到不是高速计数端的端子试了一下又没这个现象,用过这款PLC 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B:
没发现这情况,难道高速计数有最低频率限制
低频常亮没有见过

楼主:
手册上好像没注明有最低频率,再说七、八十的频率不用高速计速也不行呀,还有在2N 上面没这个现象,我这里有三台相同的机,就用了3U的有这现象

网友C:
在电脑上监控一下对应的计数值是否准确;
准确就不用管这个指示灯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这款机器的指示灯的问题,或是真的在低频时就是这样的

网友D:
3u的和2n的在指示灯这个地方是一样的,我用的没有这个现象,80hz应该是常亮的啊,你确定一下接近开关的型号,这款机器要接npn型输出的开关

网友B:
对FX3U来说,NPN、PNP没什么关系,可以通过S/S跳线选择

先不管外面的指示灯了
关键是高速计数不准确,不知现在解决没有,不准到什么程度,计的数有没有规律

楼主:
计数没规律,有时多有时少,计700个数据误差在正负40左右呀,我今天特意用2N的试了一下,指示灯和计数都没有问题,各位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吧,就是在用3U和2N的高速计数方面有没有不同之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