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我厂有两台空压机,有时一台启动不了,

楼主:
我厂有一台110KW的电机,平时空载时的电流是70A,现在是100A,请问是什么故障?急!!

网友A:
用手摸一下电机如果温度比平时高可能是轴承不好了

网友B:
看看空压机的压力开关有没有问题!或者空压机上的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我晕,这个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啊,原因有很多的嘛

网友D:
电气只要检查一下轴承,大部份是空压机有故障了。

网友E:
空压机说明书上有电路图的

网友F:
空压机很简单的,一个压力感应器,一个接触器!

网友G:
如果是活塞式的空压机,电路是很简单的

网友H:
我们是用电接点压力表,配合中间继电器使用的

网友I:
原因有很多的,

看随机图纸
你这样我们也没法给你解决

网友J(2009-06-13):
冰轮
哪位大哥有冰轮空压机的使用说明书 (原理)固定螺杆的
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