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问法

楼主(2009-05-14):
变频器故障为中间电压过高 一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中间电压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中间电压过高
这个中间电压是我照着故障代码在说明书上找到的
或许是我没有说清楚
我想应该是交---直---交当中的直流电压过高
我是个新手 刚接触到变频器 请各位大侠 多多指教
……

网友B:
不好理解,最好问一下该变频器厂家,该代码的含义

网友C:
可能是说直流母线电压吧?
测一下电源电压是不是正常;
正常的话如果不是在制动时出现这个可能就是变频器故障了;

网友D:
还是和厂商联系吧

网友E:
不知道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很难帮你.直流母线电压可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应该是交流输入电压的√2倍(1.414倍).
但是你的故障应该是制动电路的故障造成的,检查相关设置,检查制动电阻等有关零部件.

网友F:
真没听说这种故障

网友G:
是不是输入电压过高呀?

网友H:
不知道你是什么负载,有惯性吗!看一下有没有制动电阻,如果有的话制动单元是否正常!
中压过高有可能是负载有惯性,导致电动机成发电机,致使中压过高而引起的!

网友I:
你所说的是内部直流母线电压过高,要检查电源电压,另外变频器在减速时如果减速斜坡时间过短同样会出现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