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笔者从事维修工作多年,经常更换光电和位置传感器,知道传感器无非有两种,NPN和PNP型,听说过两种传感器在同一系统(电路)中不可以通用(一起使用),但不知原因,还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A:
刚刚在看3UPLC 的使用手册就发现该PLC可以通用

网友B:
一个是漏型,一个是源型,电流的方向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接到一个回路系统中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FX3U是有S/S跳线可以转换,但只能同时用一种输入形式的

网友E:
呵呵;对于只有一组输入公共端的PLC来说,除非转换,否则NPN及PNP同时用是不可以的;
有的PLC输入多组,每个组用一个公共端,同组的不可以NPN及PNP同时用,但不同组是可以用的;

网友E:
松下原来的FP1及现在的FP-X系列点数大的都有多个公共输入端;
不同组可以接NPN及PNP;

网友F:
那要看你用在哪里了
如果是用在自己做的单片机上(51系列)只要在程序上设定下,用按键转换就行了

网友G:
不能同时在一个地方用,单独是可以用!

网友H:
同一电路肯定不行,但大多数PLC中都有多组输入,每组有一个公共端,同组的不可以同时接NPN及PNP,但不同组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如果实在想用的话,可以试试用1KΩ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I(2014-05-04):
      没有用PLC的系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