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0              LD             X0
1              OUT            M0
2              LD             X1
3              OUT            M1
4              LD             M0
5              MPS
6              AND            X2
7              OR             Y0
8              ANB
9              ANI            X7
10             OUT            M2
11             MRD
12             AND            X3
13             OUT            M3
14             MPP
15             AND            X10
16             OUT            M4
17             LD             X4
18             OR             M8
19             ANI            X7
20             AND            M1
21             MPS
22             OUT            M5
23             MDR
24             AND            X6
25             OUT            M6
26             MDR
27             AND            X5
28             OUT            M7
29             MPP
30             OUT            M8
31             LD             M2
32             OR             M5
33             OUT            Y0
34             LD             M3
35             OR             M6
36             OUT            Y1
37             LD             M4
38             OR             M7
39             OUT            Y2
40             END

网友A:
在软件中指令状态编程情况下输入这些,再转换成梯形图显示
会自动转换过来的

网友B:
梯形图和指令表是一样的,会一样就可以了呀。

楼主:
麻烦看看这个程序有没有错误啊

网友C:
楼主也太"拿来主义"了吧......

楼主:
不是啊,我在做论文。还是选修课学过,早忘记了。所以也是没办法。我现在是做药品的 啊

网友D:
把以前的书拿出来翻翻,强化下

网友E:
呵呵;转换成梯形图就自己明白了;

网友F:
用编程软件打开,软件有自己转换功能。错误也会有提示。

网友G:
把软件拿来输入你的指令在看梯形图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H:
不知道你会不会用软件,写好指令,可能用软件转换的,这时就可以对照看一下了

网友I:
有严重错误2到16之间

网友J:
梯形图和电路差不多呀!可以拿来分析电路和修改电路,但也要指令语句来配合!

网友K:
指令有点错误
把20和21掉换一下

网友L:
下载个欧姆龙的软件就能翻译过来   在不就借本书看看,一个小时就能弄明白了

网友M:
看上去像是西门子的plc吧!!

网友N:
三菱的吧,怎么可能是西门子

网友O:
软件转一下,就明白了